[联想]
优派灯管亮了就灭

楼主(2015-03-29):
优派灯管亮了就灭,换了一组灯管也是如此,感觉是高压板部分有问题
外接通用高压板
通电后灯管闪,闪的频率很快,而且不停的闪,我就拔了电源,是不是13v供电有问题
可以确认通用高压板是没问题的

补充内容 (2015-3-31 09:36):
谢谢大家,我已修好,是哪的问题我写到了17#

网友A:
优派的高压不好改的

网友:
灯管或者高压板坏了

网友B:
把板子上的电容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优派的高压不好改的

确实,好难,搞不懂为什么
是不是因为供电电压的问题啊,它的电压是13.8v,真搞不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板子上的电容换了

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把灯管全部换掉即可。

网友:
改个高压嘛

网友C:
很难改啊,我改过,接上高压板,灯管不停的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难改啊,我改过,接上高压板,灯管不停的闪

改高压会闪灯管?你灯管OK?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很难改啊,我改过,接上高压板,灯管不停的闪

你到底是板子的问题还是屏的问题?你别搞从对象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到底是板子的问题还是屏的问题?你别搞从对象

ok的,我的通用板是低电平开启的,只接13.8v和接地,就会亮,用可调电源通电测试灯管长亮,但接此电源板的13.8v就会频繁的闪,闪的很快

网友:
单独点灯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ok的,我的通用板是低电平开启的,只接13.8v和接地,就会亮,用可调电源通电测试灯管长亮,但接此电源板 ...

是不是供电不到位啊

网友:
供电 EN  ADJ稳定嘛

网友:
1 高压板   2 灯管

   看看 高压板上有没有短路       上面有两个  管子 容易坏      有没有电容  爆浆     换了  试试

    不行就换灯管了

网友C:
谢谢大家帮忙,现在修好了,是反馈电路里的r226,r227,r228,r229里的一个电阻烧了,换了就好了
灯管那些都是好的,只是这出了问题
我测了下bit3713芯片的15脚正常时电压3.5v,见论坛里有说2v左右的,应该都可以吧
想问大家两个问题,1、四个高压口处都有一个类似三极管的元件(里边有两个二极管),他们在这个反馈电路中起的什么作用?
2、这个类似三极管的元件在灯管的供电上起的什么作用[灯管一端是次级线圈的一端,另一端为啥要接个二极管(类似三极管里的两个二极管中的一个),然后才接地,为啥不直接接地呢?]

网友:
把灯管换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大家帮忙,现在修好了,是反馈电路里的r226,r227,r228,r229里的一个电阻烧了,换了就好了
灯管那些都 ...

你说的这个是过保电路部分吗。

网友:
上网上买原装的  换上    有的显示器   山以后   就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