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复位信号飞线问题

楼主(2015-03-29):
我现在有快华硕P5P41T的板子,断电第一次开机总是当代码CC,然后关机再开正常进系统怎么测试都正常,每次断电开机第一次都会档代码CC,现在是档代码的时候总是缺内存复位,找了个相似的点位图,发现复位是北桥直接给的,没有BGA的情况下,这个复位我可以从哪里给内存啊,需要怎么飞线(这个点位图是P5P41T LE的,参考用)求助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电压是不是3.3V,直接从桥边飞过来。

内存复位正常是1.5V,直接飞线过去,那时序是不是乱了呀

网友:
难道桥有问题

网友:
楼主修好了告诉下过程,我也遇到一张这样的板子。谢谢!

网友B:
CC不是档内存,是时钟不对。

网友:
时钟影响复位,诊断正常还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CC不是档内存,是时钟不对。

谢谢版主提醒,明天我果断换时钟芯片试试

网友:
结果怎么样了?修好了吗?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都统统查一遍才行啊。

网友:
时钟芯片换了,样还是那个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