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3-551G Q5WV8 LA-8331P

楼主(2015-03-29):
ACER V3-551G Q5WV8 LA-8331P.zip
文件

网友:
刷上去还是不开机 只能去加焊北桥了

网友(2015-05-16):
有没人试过,到底能不能用。

网友:
这是几M的,原机是4M的,网上怎么都是8M的

网友(2015-06-23):
谢谢楼主。我也正需要

网友(2015-08-09):
看BIOS型号是4M的

网友:
我的是有跳变不开机 刷下试试

网友:
开机没跳变,刷下试试,但是最好把原机存起来

网友:
不开机是不是BIOS的问题啊

网友:


网友:
我的待机正常不触发,能用吗

网友(2015-09-11):
我的换了剪板的ec触发电流就升了几毫安,待机条件都满足,下来试试了

网友:
要重启几次才能亮机,刷bios可以吗

网友(2015-11-04):
我来刷下试试,我的是不显

网友:
下来试试 卡开机LOGO

网友:
这个机问题还不少,不触发 ,掉电

网友(2015-12-10):
分不够了 下载这个要10分

网友(2016-01-26):
刷了,不认硬盘,也进不去BIOS,我的是1.0版本

网友(2016-03-06):
我这个机器是放BIOS电池,第一次开机能进系统,很正常,重新启动后就卡在logo位置,不动了,键盘灯也没反应,好像是死机了,南桥,io,BIOS都换过,哪位有修到我这个问题,,给点建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