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

楼主(2015-03-29):
外星人新款 17寸 一开始不显示 外接貌似也一样 想想感觉还是换屏看 换第一块 上去显示花屏带抖 重新换一块 不抖 但是还花 一花一卡 有点卡顿顿的感觉  外接还是不显示 我现在在进系统在外接看看 是不是一开始没切换到外接 你们觉得什么问题

网友:
外接正常 怀疑屏线 与屏

网友A:
个人感觉会不会是显卡?你怀疑你换了两块坏屏?还是怀疑屏线坏掉了表现的现象每次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会不会是显卡?你怀疑你换了两块坏屏?还是怀疑屏线坏掉了表现的现象每次不同?

显卡 往后弄。。。 轻易不干BGA 屏与屏线不值多少钱 试试看吧

网友B:
dell 笔记本调屏 要刷码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dell 笔记本调屏 要刷码片的

都要刷吗 刷了没用屏还能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戴尔的屏有码片  换码片试过了吗

没有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