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21r 进系统卡机

楼主(2015-03-29):
一台dell m421r客户送修时开机不显。开机看电流表跳变正常。探内存数据线波形跳变应该开机了。果断拆掉显卡(216-0833002)开机可以显示。进WIN7启动界面硬盘运行指示灯突然停止闪烁。死机了。用PE启动一样进不了PE。接下来换CPU .内存。刷BIOS。都无果,以前遇到过联想的不上独显进不了系统,dell也有这种现象吗。很不情愿定了一片显卡芯片,现象一样,郁闷。接下来检查各组供电 电压 波形都正常。检查显卡的时钟。复位。64根数据线没发现异常。无语。那位同行遇到相似问题交流一下。

网友:
什么芯片组

网友:
AMD 216-0755042

网友:
会不会南桥也有问题 ?

网友:
南桥的问题可能性很大。

网友:
还是老老实实换显卡

网友(2016-02-29):
扫一下硬盘的坏道

网友:
兄弟你机子好了 吗?? 我手上一台也是这问题  开始是显卡的问题 换了显卡能显示了 进系统会卡在中间 有时又能进去,不知道从哪下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