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60 不加电待机0.0004,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5-03-29):
昨天下午快下班接一台联想Z360粉色的笔记本,插适配器无待机,拆机测公共点没有电压,接个烧鸡头,发现有待机是0.0005,按开关电流很正常!因为客户在没有接屏试,报完价。下班了
第二天把机器装好测试,完了不触发了,按开关没有反应,!重新拆机,发现IO条件都满足,开始刷BIOS试试,结果不行。换、ec ITE8502e 没有一样的EC 。论坛有大神说可以和8512e通用,抱着试试态度,换一个,结果还是不触发,待机0.0004。 难道换桥???
突然想到晶振,测量有电压!但是还是换个试试,结果触发了。
晶振坏导致不触发,是EC的晶振!! 有压差不一定正常!!切记切记
送上ECBIOS,验证过的

联想 G360 独显.zip

ECbios

网友:
这个是ECBIOS 绝对OK!!!

网友A:
小心返修哦,五位电流表什么牌子的?

网友:
电流表好高端

网友:
EC读取BIOS来定义自身脚位,如果程序损坏,也有可能这样的

网友B:
晶振坏的很少,很少,迄今为止我就遇见一个,么有示波器很难判断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晶振坏的很少,很少,迄今为止我就遇见一个,么有示波器很难判断好坏

恩恩,是的,希望大家在维修的时候可以参考一下,省的走弯路。 笔记本不多,台式的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心返修哦,五位电流表什么牌子的?

杂牌子的,电压跳不怎么好

网友C:
很少碰到ec  bios的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少碰到ec  bios的问题的

呵呵,联想B460 V460 经典的ECBIOS容易出问题

网友:
示波器就会测个晶振。别的不懂。。。 EC给南桥发出开机信号了吗?不然不应该想到换桥的。

网友D:
是啊,晶振有时我总是忽略了,提醒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啊,晶振有时我总是忽略了,提醒的好

恩恩,差点儿搞桥,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