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V5-551的机器不引导,所有盘都认的到求助求解

楼主(2015-03-29):
宏基V5-551的机器不引导,所有盘都认的到求助求解,BIOS和桥都换过无解,求帮助

网友A:
装安装版系统,硬盘工作模式改一下

网友B:
我年前修到过宏基一款机子你可参考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年前修到过宏基一款机子你可参考一下.

你好你修的这个机器什么故障现象和我的这个一样么,我才看到,在那能看到你发的帖。我想看看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安装版系统,硬盘工作模式改一下

谢谢我装个看看

网友:
上次碰到过装XP不好使的,换个WIN7好了

网友:
我刚才忘了说。一前没有做桥的时候就都试了不行。关键是不引导。什么盘都不引导

网友D:
进PE重新引导一下

网友:
可以多换几个牌子的硬盘试试,或者看U盘能不能引导

网友:
这种情况没遇到过,帮顶了

网友:
以前南桥或是硬盘接口附近 有没有进过水

网友:
另外 看下硬盘接口和南桥之间的通路

网友:
如果还不行的话  再查查主板其它位置 有没有进液

网友:
进pe  重建MBR 清除保留扇区

网友:
重新分区··重新装系统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你修的这个机器什么故障现象和我的这个一样么,我才看到,在那能看到你发的帖。我想看看学习学习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30900-1-1.html我那个是维修后的插曲,不引导部分是一样的。

网友:
你看看硬盘模式,还有试试没有设置好启动项啊

网友:
bios 设置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进PE重新引导一下

关键是你在BIOS里选者了任何启动后都提示为无法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