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X58高档主板无复位,附带联想H61触发掉电

楼主(2015-03-29):
                   今天在看讯维的笔记本视频时,旁边同事说 :“你看 I7的U ,V星的X58 ,用的是V星的Drmos技术。

呵呵,好家伙,拿在手里一看 ,霸气侧漏啊。初步打值3VSB,还有CPU供电没短路,便插上CPU开始上电。故障现象出现了。复位灯常亮

。,
拿起万用表开始按照时序供电,时钟,复位开始修,内存供电1.52V正常,桥供电1.1V正常,VCCPLL1.8V正常,总线供电为0V,不像我之前我修到过的H61一样,缺供电,马上掉电,可以重复触发。看来就是因为缺少总线供电不复位,然后开始找控制芯片,没看到8角芯片,,看到一个32脚的ISL6314芯片

心想应该没那么容易搞,不幸中的万幸找到了图纸,习惯性的马上找到开启脚17 脚,0.6V,是开启没达到高电平导致总线供电出不来。因为这块板没有元件位置号,有图纸也没能帮很大的忙,然后开始找图纸上的那个0欧姆电阻,对着灯光随着PCB线路找到了位于芯片上方的0欧电阻,心里想是不是保险阻值变大了导致开启过不来。打值,O欧电阻正常,然后开始跑线 ,跑着跑着竟然断了,然后就想着断开这个O欧电阻,看是芯片本身拉低的开启,还是上面电压没过来,说干就干,断开电阻竟然跑码了,代码卡到了内存,然后上了内存,一路跑码到亮机

呵呵,真奇怪,插上VGA线 ,LOGO  出现了 ,但是出现了红色报错

断电重启后,不跑码了,心想刚刚还好好的,但是看到屏幕上面报错,有点像CPU温度报错,虽然我没看懂英文,纯粹直觉,而IO通过VID总线实时监控IO的CPU的温度,之前也修到过,全板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也是晶拓IO的,打值LAD线的时候,有偏差,换IO成功亮机的例子在 ,而此机前一秒还好的,没那么快坏吧,,心里想着。然后重新加焊。加电重新跑码亮机,经测试已经稳定

我断开的那个O欧电阻,是还上拉电阻之前,是受控于1.8VPLL供电的,

事后我在想去测的时候,结果一测到那个点马上就掉电,了,于是作罢,心里上是不是内部提供上拉源的。断掉外部控制源也能出电压,我怕不能正常关机,结果也能正常关机。    现把此帖拿出来  ,图纸是用V星的内部番号,搜到的。。还有一个联想H61的触发掉电,
因为是H61的,触发掉电,并且可以重复触发,就知道是缺供电,事实上面确实也是,内存供电1.5V正常
逆时针查场管的S极,有俩个场管通过LM358降压得到桥供电,有一个正常,1.几的电压,另外一个场管的电压为零
故障出现,发现场管G极无电压,开始跑线 ,此管子受控于LM358的1角,从正向输入端跑线,此电压是3.3V通过2个电阻分压,并且受控于俩个三极管,本着快速判读的原则,摘掉其控制源三极管,靠近分压点的三极管。发现本来不受控的LM358还是不能输出电压,而其本身的供电是正常的。马上换掉LM358,1场管的1.2V已经出来,补上三极管。成功亮机,测试正常

关于其逻辑关系涉及的电阻还有三极管,用点心就马上跑出来了。 第三块,故障:不复位版号是精英P41T-A 。不复位,全板供电都正常内存,桥,总线,CPU都正常,

CIB16 无电压,PCIEA12,A13也测不到电压,找到时钟芯片旁的电感,测到有3.3V电压。电压有,不出时钟的就俩个第一就是开启没到,还有一个就是芯片 本身坏。因为旁边看不到三极管,只有一个二极管,试着在二极管的输出端一个表笔戳着,另外一支表笔去挂芯片引脚 也没见到相通的 ,然后去看一下精英相关的图纸,运气好找到一个一模一样的芯片,而且时钟开启脚是48脚,经测是低电平,

跑线连

着芯片上方的一个电阻,在电阻的另外一端测到也是低电平,而事实上需要高电平,剩下的就只有跑线了,花了几分钟,跑线到CPU电源管理芯片的一个电阻的一边,在电阻的另外一端,是很粗的粗线,看到线路顺着内存槽那边跑去了,我想我应该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此电阻的上拉电压,应该跟内存的SPD供电是一路的,经测,内存SPD供电没有,直接从ATX橙色先飞3.3V过去,装上CPU,已经跑码到卡内存,装上内存,已经亮机。最后的几张照片没来得及拍,因为去忙其他的事情去了 ,我想那个连着CPU边的电阻,应该是CPU供电的PG。我刚刚开始心中的逻辑关系应该是CPUPG控制俩个三级管产生VRMPWRGD送达南桥并且改名为CLK_EN高电平开启时钟芯片,事实上这块板省了一些料,直接通过电阻上拉得到时钟芯片的开启芯片。    三片板,供各位看官鉴赏,本着助人为乐的,加分不扣自己分的原则,也别浪费了自己的加分次数 ,给我加点分呗。谢谢了。

网友A:
X58主板的IO的LAD线是监测CPU工作温度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X58主板的IO的LAD线是监测CPU工作温度的吗?

不是 ,VID线 。给我加分撒

网友B:
第一块X58开启电压是内部上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块X58开启电压是内部上拉?

不能确定 ,没有PDF。

网友:
好帖子,图文并茂

网友C:
0欧电阻是干什么用的,不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0欧电阻是干什么用的,不解

上面 有电路图,0欧电阻是上拉电压通过0欧电阻过来开启总线供电的

网友:
没有,给我加分呗

网友A:
你说的X58主板显示的红色英文是说:警告!!!先前的CPU超频失败,系统已加载缺省值,按任意键继续。这是不是与CPU温度无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X58主板显示的红色英文是说:警告!!!先前的CPU超频失败,系统已加载缺省值,按任意键继续。这是不 ...

哦 。这我就 不知道了。 超频应该不关IO的事  ,但是  全板供电 时钟  复位都有的情况下 ,又是用的晶拓的IO  不跑码 很多时候 都是 IO 的问题

网友:
楼主经验很丰富。但显示器提示内容与你说的CPU温度报警无关,那么加焊IO后亮机的依据是什么?是不是IO发出的哪一个PG没有发出?你这一加焊让这一信号出来了。

网友:
楼主厉害,我只会主板
简单的

网友(2016-09-21):
非常感谢!提供非常宝贵的思路

网友:
很有条理,清晰易懂,尤其是把0欧电阻断开分前后,电阻之后的应该是控制部分,但断开后一般都需要在提供一个供电转信号。

网友:
学习了。楼主幸苦了。。

网友:
感謝和份額信息和知識

网友:
修这两块板子花了不少功夫把

网友(2017-02-20):
属于老鸟了啊······

网友:
可以洛!给你满分!让你慢慢去骄傲

网友:
楼主发这么长的帖子 不容易啊

网友:
分享是一种美德 学习了 。。。。。。。。。。。。。

网友:
楼主好有心啊 非常感谢分享

网友:
真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