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华硕无待机 掉电双重故障

楼主(2015-03-29):
地点:乐山嘉利笔记本维修部人物:小胡哥 图片在下方 对照着看 第一次发帖
      事情是这样的,今天早上8:40还在睡觉 接到旁边大师傅兼董事长的电话说今天不来吃满月酒  我那有台华硕机器拿去看看  来到店子上 打开了门 看到是块老板子了F83VF  哎 不管这么多 修!  拿到板子看待机是这样的0.30   拿表测5V成1.8V 心想可能拉低了 打开图纸找到5V  也有点位。待机芯片RT8206A。看到3V的开启是5VLDO 其他都不用测了  直接奔5V去 5V有一个节点JP8100 断开测得并不是拉低 继续测开启  0.2V不对 追开启 直接测节点JP9102 0.2V   继续测R9102  咦看点位图是这个地方怎么不见了 我去  找一个100K的补上  在测5V已经正常  那么我们开始上电吧 掉电我XXX  掉到0.040  待机是0.005 此时已经无法在触发 拔掉适配器可以再次触发  华硕不是有一个信号叫FORCE_OFF#  那么就锁定到他身上咯 这个信号就是几个电压的PG汇合到一起 只要那个电压不对就会拉低FORCE_OFF#这个信号  导致掉电 那么就一个一个的断开吧  断开完还是掉电  我去这个为什么呢 为什么断开还掉   我把控制5V开启的FORCE_OFF# 那个二极管摘掉让他不掉电  继续测 当测到几个PG的上啦电压时我笑了 0V 继续追3VS 测量Q91051脚为0.00  5678为3V  2脚0V没驱动电压怎么能导通 找到电阻R9108一段12V 一段0V那么 你们懂得电阻阻值无穷大  换上一颗电阻插上电压直接上电 电流一路小跑 华硕的LOGO 其实我粗心了前面很多地方没测 早测能提早20分钟修好  第一次发帖 不怎么会 图片在下方有标记 不知道怎么把图片放在文字后面 请大家多多包涵
                         加分不扣自己分  下方点一点

网友:
修的挺好,思路清晰!

网友:
写的很详细。。。还带心情

网友:
思路清晰,还带图片,楼主有心了!!

网友:
写的不错  很清晰

网友:
          思路很清晰     技术很好啊。

网友:
感觉写比修还费劲

网友:
高手在人间呀,学习

网友A:
顶个迅维的师兄,图文并茂,不加分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个迅维的师兄,图文并茂,不加分都不行

谢谢 第一次发帖 还不会把图片放在文字后面 需要老手教一下 以后好发一些 比较有点意思的帖子

网友:
技术牛逼、颜值第一图文并茂,不加分都不行

网友:
大神呀 好厉害

网友:
华硕,来学学,很好

网友:
有图有真像,学习了,收藏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