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80开机10秒暗屏

楼主(2015-03-29):
故障:电池适配器同时使用,按开机键后  ,10秒暗屏!           拔掉电池也一样,开机瞬间,按Ctrl+F5 把亮度调到最低,
           再次开机,不暗屏了!     进系统后按Ctrl+F6 把
           亮度调高,   调到最高的时候突然又暗屏! 我擦  。。。
          拆吧,拆吧。 为了效率,先换个屏试试吧,  拆掉屏框
          拿个带线的测试屏,插上去,开机!  不暗!  难道屏坏了!
          哪我不是白干了!   换屏200多!    太tm贵了,还是修一下屏吧。
          小心翼翼的撕开,屏上面的胶贴纸,一眼扫过去,发现目标!
           屏供电芯片1.2脚 28 ,29脚 有点腐蚀! 本来想换个芯片,
          唉,家里没料板,风枪也没买, 用烙铁简单处理一下吧,
          行不行就看它的造化了。  用洗板水清洗下,在拖下锡吧。。。。
          看上去,没连锡,贴上胶布,拆上屏线试试~    开机,心里默数了10秒
          ,我擦 ,奇迹般进系统了!开个视频测测机吧,测试了几个小时,
          没暗屏,不管他了,应该稳定了。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
进过水啊,

网友:
受潮了吧  看这样子

网友A:
运气真是不一般的好啊 !不过风枪怎么都没买呢???

网友:
楼主真细心 记得刚开始学的时候我老师眼睛也是特别的厉害

网友:
屏还能进去水

网友:
应该是问题不大了。

网友B:
表不错  福禄克F17B

网友:
纯属侥幸是    我现在也只有捡捡这样的死鱼了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赞一个

网友:
楼主的运气真好,要是换个屏又白忙和了

网友:
唉,有时候不仔细看 会漏掉好多东西,认真看 对维修也有帮助

网友:
恭喜你,好运气,买个风枪吧,用不了多少钱的

网友:
楼主运气真是不错 看样子应该受潮了

网友:
屏幕 经常修的

网友:
客户不嫌贵就行啊

网友:
风枪不是必备的吗,你都这技术了,装备还不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气真是不一般的好啊 !不过风枪怎么都没买呢???

在家修的,没买  ,店里有风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表不错  福禄克F17B

是福禄克117C  做学徒的时候师傅帮我买的,说这个比较精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