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显示器HKC BD230201-BE 的电源板不通电,请大神门帮我推理下。我是新手

楼主(2015-03-29):
通过测试310V滤波电容正常,问题可能出在,开关管,稳压控制电路,过流保护电路和光耦上。后面的不太会检测?有大神帮我么

网友:
楼主说的详细好吗?电源用的何种主控芯片?PW-ON端点有跳变吗?

网友:
电源IC坏了,

网友:
如何知道?能掐会算神人也..................

网友:
有无短路 启动电阻有无阻值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