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EEEPC1005HA支持最高的CPU型号是哪个

楼主(2015-03-29):
华硕EEEPC1005HA支持最高的CPU型号是哪个?机子现在是N280的U,单核双线性的,看电影再开2个网页CPU就占用百分之九十多,电影里的声音都卡的不行。

网友A:
。。。貌似CPU是BGA的吧,换CPU也没有意义

网友:
还是换个本吧

网友:
这个是BGA的 换的话 很麻烦的

网友B:
这个是华硕出的专业版坑爹机,要么甩了要么忍耐着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华硕出的专业版坑爹机,要么甩了要么忍耐着用

哈哈  是啊  想换个U买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CPU是BGA的吧,换CPU也没有意义

是BGA的    U不贵的话没事的事时候搞搞呗

网友:
还是别换了,有风险,不值得的

网友C:
值得赞赏楼主的精神
你可查下同系列的CPU 哪个高点 或者咨询卖家

换这个有点风险

网友:
换U无意义,提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值得赞赏楼主的精神
你可查下同系列的CPU 哪个高点 或者咨询卖家

不换U反正也没什么用,问了几个淘宝的,都说不知道

网友:
板载的U,要是换不好就赔大了,还是果断换机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