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昂达NF520/MCP65主板BIOS

楼主(2015-03-29):
如题,老主板AM2 DDR2 求台式机昂达NF520/MCP65主板BIOS芯片型号及BIOS文件。有的给个,多谢!!!!!

网友A:
是NF520TS的话,芯片是W39V040FBPZ,这个BIOS文件是3.04版,我自己刷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NF520TS的话,芯片是W39V040FBPZ,这个BIOS文件是3.04版,我自己刷过的

谢谢2楼的回复,总体上与我的板子一样,但个别地方有不同,BIOS我下载看看。我的板子版本Rev6.00。

网友B:
2楼你主板上U9,U2(就是CPU电源管理芯片和声卡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2楼你主板上U9,U2(就是CPU电源管理芯片和声卡芯片)是什么型号?

你这个板子版本不一样,以前到昂达官网看过,同个型号有不同版本的,硬件有细微不同,现在驱动之家有6.0版的BIOS(有标出声卡网卡型号),3.0版的CPU电源管理芯片是ISL6566,声卡网卡我没注意看。
你先修正常点亮吧,至于声卡网卡那还不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