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15-03-29):
求助啊 晕换个屏出这么的问题
求助

网友:
还是屏的质量问题

网友:
螺丝不对,打穿主板引起的

网友:
同样楼上说的

网友:
换个屏打坏了主板?不是吧

网友:
我想知道是不是排线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硬盘出问题了

网友:
听说5也有这种情况 上错了螺丝就悲剧了

网友:
屏线上的铁皮不装就好了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苹果还会蓝屏的吗?学到了

网友:
不是螺丝打错就是硬盘坏,需要飞线和修复

网友:
同意4#的说法,看论坛有过这样的故障,后来是飞线解决

网友:
打错螺丝。主板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