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东芝C600笔记本三分屏问题已解决,回复关心的朋友们

楼主(2015-03-29):
今天时间找了个破屏,把码片程序读出来,再刷到三分屏上,在联想Z580上试机成功,上图
第一张是原来有问题时拍的

第二张是今天修好了的

在些对各位热心帮助的朋友表示感谢。
附码片程序,屏号是HSD140PHW1
三分屏的屏号是LP140WH4

这是原帖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32528-1-1.html

工具是RF908编程器+EDID码片数据读取线(LED和LCD二合一)+码片烧录专用 直插(这样不要每次焊线)

199 Bytes, 下载次数: 5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
楼主 用的什么工具刷屏?

网友:
一般都是在废屏上直接拆一个

网友:
只是听说过刷屏 怎么刷呢 哪位大侠耍下剑

网友:
屏幕刷麻片是这么搞得啊?

网友:
怎么弄的呀,学习了

网友:
论坛里很多刷屏程序的教程,原来三分屏也是程序的事

网友:
   哈哈  这个很少见哦     三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用的什么工具刷屏?

RT809编程器刷的

网友:
具体流程说说嘛

网友:
三分屏是程序问题,收藏了。

网友B:
楼主。为什么我刷了码片还是三分屏。我有不是一直分屏。有时候是好的。待机唤醒和有时候开机就会分屏,重启一下电脑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为什么我刷了码片还是三分屏。我有不是一直分屏。有时候是好的。待机唤醒和有时候开机就会分屏,重启 ...

你是不是成功刷进去了?我的情况和你相反,开机一定是三分,但用一段时间会好,好了就一直可以用,当时客户不愿意这样用就换了新屏,这块我就留下来修了。

网友:
下回请说详细一些  不过学习啦 谢谢

网友:
楼主可不可以把具体维修,刷码片的流程说的详细一些啊。

网友:
三分屏 刷程序好   收藏了

网友:
对于我们这种新手来说,,,表示没看懂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学习

网友:
还没有学到修屏这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