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 10分钟左右掉电

楼主(2015-03-29):
G470,不定时掉电,用鲁大师压力测试掉电快,进PE下面掉电慢,掉电后会自动上电,偶尔有时候还会花屏,

U1性能不良,更换后正常。

这个机子也是折腾了2天才搞好的,测的1.05 1.5 1.8 CPU供电,VCCSA,独显电压,集显电压 3V转 5V转 1.5转1.5这些电压都是SLP_S3#之后掉,所以掉电和这些电压没关系,而且掉电以后3VALW 和5VALW都不受影响的,THRMTRIP#也是在SLP_S3#之后掉。RTC模块检查后正常,温控芯片也换过。人为拉低PCH_POK,PM_SYSY_PWRGD也会出现相同的故障,后来检查PM_SYSY_PWRGD_BUF这个电压在掉电时不正常,更换U1后 拷机一下午正常

HM65和BIOS换过的。

网友:
花屏也是U1造成的?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吧?还是你自己用什么方法测量到的??

网友:
这个机器就这样

网友:
     铁壳的问题把   ?

网友:
还没遇到过

网友:
过程写出来就好了额~怎么查的呢?

网友:
真是一步一步查出来这问题 你的技术还是不错的    我就不行   给我弄不好

网友:
如果是我碰上了,都不知道怎么下手修呢,楼主牛B,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哎呀能不能讲的仔细点啊

网友:
怎么就直接判断U1,我感觉不好下手的,这样的故障

网友:
你怎知道u1坏了

网友:
这种机子还没有修到过

网友:
还没遇到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我都不知道 哪里从入手呢?写个过程

网友:
能把维修的思路过得描述出来就好了,也方便大家交流,只有结果,没有过程,掉电这种故障原因太多了

网友:
掉电又自动上电,感觉又复位了

网友:
这个机子也是折腾了2天才搞好的,测的1.05 1.5 1.8 CPU供电,VCCSA,独显电压,集显电压 3V转 5V转 1.5转1.5这些电压都是SLP_S3#之后掉,所以掉电和这些电压没关系,而且掉电以后3VALW 和5VALW都不受影响的,THRMTRIP#也是在SLP_S3#之后掉。RTC模块检查后正常,温控芯片也换过。人为拉低PCH_POK,PM_SYSY_PWRGD也会出现相同的故障,后来检查PM_SYSY_PWRGD_BUF这个电压在掉电时不正常,更换U1后 拷机一下午正常

网友:
虽然小毛病,,不过考验技术,,楼主技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