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求大神教教这是啥问题

楼主(2015-03-29):
求大神教教怎么解决

网友:
屏幕上方是不是一道白线啊?

网友:
显示器型号?LCD OR LED的?

网友A:
屏挂了吧    驱动板都换了   还有什么原因

网友:
买的驱动板一样吗???/

网友:
新的板,程序也要对呀

网友:
先测试一边灯管  然后再考虑屏

网友:
如果新换了板,程序也对的话,那只有屏的问题了,。。。

网友:
屏上的各路电压正常吗

网友:
是有道白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挂了吧    驱动板都换了   还有什么原因

一样的  我跟淘宝卖家说清楚的 他说行的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49025-1-1.html 我的显示器跟他的一模一样的 牌子和型号 所出的问题不同我的就是黑屏 上面有白线

网友:
再刷个程序 插插屏线 不行多半是屏挂老

网友:
     屏线没查好

网友:
好像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