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80 掉电 求助

楼主(2015-03-29):
Y480 版号LA-8001P
机器问题:  只要机器插上内存 就上电掉电,拔掉内存 所有电压正常(除去CPU核心供电之外)。BIOS有波形 强行把BIOS第一脚拉低使其不跑码。机器不掉电了   遂刷BIOS   无果。 故障依旧  特发此贴 求广大坛友帮助  求黄版  饼哥关注  在此不胜感激

网友:
这个是桥BIOS  插上内存  瞬间波形

网友:
我手里没有这个CPU呢     我用2代的CPU试过了  一样的问题

网友:
加焊的时候到了

网友:
我今天也修到一个一模一样的问题,刷BIOS好了,我的是纬创代工的。

网友:
6楼的好心人 可否借BIOS一用

网友:
。。。你的事纬创的啊、、、、

网友A:
额。。。。这个加焊哪里??????

网友:
已排除CPU 损坏

网友:
有两种情况,一是内存及供电有问题,二是一查内存有没有波形,如有,则可能是CPU供电不良或显卡有问题

网友:
内存的SPD 和复位我都测试过了 没问题       显卡的供电是正常的   按常理来讲  如果真是显卡出问题也不会再接上内存之后才掉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这个加焊哪里??????

PCH加焊一下又不会死

网友:
掉电的就是麻烦

网友:
就是加焊一下PCH试试吧,

网友:
把内存的SMB波形打一下 AD线组值打一下

网友:
给力兄弟

896760317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阻止都正常     另外哪有上来就干桥的。。。

网友:
这问题我遇到过是 Soket CPU 的问题 ,加焊一下 Soket 已解决

网友:
我今天正在修一个同样问题的Y4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