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版号DAZQSAMB 不出发

楼主(2015-03-29):
今天接了一个宏基的电脑,不出发,测开机键无电压,换了IO bios 测量IO的供电都有,就是开机建无电压,晕吧,谁修到过

网友:
3V 5V 出没

网友:
待机有没有先 就这样猛干

网友:
按时序一笔一步来

网友:
这款机器 经常 是 隔离电路 坏的多。

网友:
*脏话*!这么猛
万一是开关坏了呢。。。

网友:
建议用图纸修吧,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12V电压低了,只有5V了,只要按下开机键,马上低到3V,一个电容坏了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