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显示信号输出,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5-03-29):
新手入门,正在看《主板维修不是事儿》,现手头有一块富士康N15235的板子,H61芯片组,故障为:
无视频信号输出,接通电源后,CPU风扇旋转正常,拔掉内存后,也有长鸣声,可能是机箱濺进水滴造成的故障,求各位老师指点检修思路和步骤,不胜感激!

网友:
是不是需要debug卡检测,求前辈推荐哪个型号的比较好用

网友:
  换个 内存 有可能卡着了   vga  方面的 东西   rgb   行场信号    CPU   h61的  换个CPU看看先

网友:
最好先下电看下板子外观怎么样 有没有明显腐蚀的地方 清洁干净,量下有无断线开路 再量各大电感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如果外观没问题 再上电量待机电压,桥,内存,显卡,CPU的供电电压是否正常。一切正常跑马卡跑的代码多少 电流多大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H61 换个 CPU测试

网友:
感谢各位老师的热心指点,debug卡今天刚购上,关于替换cpu,我明天想想办法,
由于初学,榻请教一下6#的朋友说的刷BIOS是升级BIOS吗? 还有4#朋友说的测电感、电阻、供电电压,主要侧重测哪些,通过什么步骤来测? 有劳赐教,多谢!

网友:
显示部分在CPU里面集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