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1 开机后不断重启

楼主(2015-03-29):
联想E431 开机后不断重启,待机电流为0.019A,触发后电流去到0.232A后就掉到0.031A。不断重复。刷了那个U6 的BIOS 也不行。有高手肯指点下么?

网友:
先把无线网卡取下来看看

网友:
看看南桥复位没哟

网友:
按工作时序来修、、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技术牛逼、颜值第一

网友:
这叫开机啊 大哥。。。。。后级短路吧。

网友:
电压没出完,或 3 5V转换电压没出吧。看看。

网友:
3 5V肯定有了,后面有短路呀

网友:
电压还没有出完啊

网友:
查查转换电

网友:
电压不正常啊 后继有短路啊

网友:
换个显卡啊
杨天亦
你妹啊,版主你也不管管看看这鸟害人精
详情

网友:
路过 应该是有微短路的地方!

网友:
后级保护了,MEIBE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电压好像没有出来吧就掉了 ,

网友:
我的和你一样,原来电流到0.85,刷完BIOS后,也成0.3多了

网友:
0.2 怎么发现CPU供电没有出来呢 ·!

网友:
刷BIOS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