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P75-D3

楼主(2015-03-29):
复位电压的有 可以开机 不过每次开机时的要按下复位键才可以开机 要是不按就来不了机 而且开个几秒钟就掉电 有谁碰到过这样的问题的  求解

网友A:
按开机之后能正常开不?

网友:
重新查一下CPU 放电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开机之后能正常开不?

开机后能正常显示

网友:
加焊下电源芯片

网友:
刷BIOS  果断刷。

网友:
哎,我有两块技嘉GA-870A-USB3L有供电时钟复位就是不跑吗,刷过BIOS,干过桥,还是不行

网友:
先刷BIOS,不行的话就干桥了。

网友:
这个板桥坏的很少,量下IO VIN信号电压吧

网友:
    找个电路图,按待机供电时钟复位的顺序查一下吧,相信你会有收获的!

网友:
应该是时序的问题

网友:
换个IO试一试

网友:
IO和桥,就这两大件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刷BIOS  果断秒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