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点不亮

楼主(2015-03-29):
有台G470的机子,客户拿过来的时候开机跑0.42这样。拆开I一看发现进水了。洗洗刷刷烘干后,电流0.84-0.92-1.01-0.92无显示。刷过BIOS一样,小弟想问下像这种电流一般该查那些。量了下各大电感电压都有,板子也处理干净了。求大神给点意见谢了。CPU也换过的

网友:
G470有可能CPU坏了

网友:
我CPU换过了 不行

网友A:
测一下有没有过内存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有没有过内存哈!!

内存好像过了

网友A:
有没有过,用波波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过,用波波测一下就知道了

关键没示波器啊

网友:
我也遇到同故障了   打波 内存过了  就是不亮

网友:
看看外接   再查查电压是否都有

网友:
大多都是主板还有哪里段线的 仔细看看

网友:
联想G470图纸

网友:
显卡部分查过了吗?这机器双显卡吧~!

网友:
哪里进水查哪里

网友:
看一下有没有过内存 和显卡

网友:
很明显没有过内存   你换下试试啊

网友:
不要以为电流接近1安,就觉的所有供电都好。

网友:
看来又是一个通病

网友:
感觉显卡可能性比较大,吹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有没有过内存哈!!
你怎么知道内存过了?你测试过SMB总线波形吗,跳变三次以上才算过了内存

网友:
和你故障几乎一样,应该是没过内存,测内存的供电时钟复位,没有时钟,时钟是PCH发过去的,难道还是PCH的问题?

网友:
G470是HM65的南桥吧!估计南桥坏了吧!

网友:
断线 修过

网友:
这台怎么搞,饼哥给个建议呗,感觉好难呀

网友:
加焊下桥试试呢

网友(2015-05-11):
也在修这个机器,

网友:
仔细看进水清理的那些地方,可能哪个电阻或线发霉,你没有注意到

网友:
GPU电压出来了吗?

网友:
哪里进水测哪里主测电阻三极管 再仔细看看哪里有短线

网友:
内存没过,过了内存会跳到1.2几亮机,你集显供电也没出来

网友:
软启动一直是我们小白的软肋

网友:
桥的问题吧

网友:
进水部分重新检查,容易断线。集显供电不出吧

网友:
看看内存供电 和显卡 不行的时候刷刷

网友:
先看看内存过没过,没有示波器看电流跳变也可以判断出来,插拔内存没有没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