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优派VA2206显示器出现从上到下三分割块

楼主(2015-03-29):
优派VA2206显示器出现从上到下三分割块,有师傅遇见过吗,是屏问题还ROM问题,
驱动版和电源初步检测没问题,最上面一条显示正常
显示器

网友:
先点下屏才能确认是ROM问题还是屏问题。

网友:
看这征兆像是屏挂了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BIOS是很少坏的

网友:
换个 屏线试试

网友:
感觉是屏挂了..

网友:
感觉屏挂了

网友:
我也觉得屏不好

网友:
屏挂了,建议楼主换新显示器了

网友:
屏坏了 可以换新屏了

网友:
楼主 感觉像是屏 坏了。我发现 驱动板不良 。整个屏都是一个现象。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用通用板点屏试试

网友(2019-03-10):
屏的软金线脱了,cof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