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版号k42jv rev2.2 独显

楼主(2015-03-29):
k42jv 独显 原来是花屏 换了新显卡好了 但 设备管理器里认不到独立显卡 只有集成的 大家都是怎么解决的?如果是刷bios 分享一下bios 谢谢
刷BIOS

网友:
显卡没有悍好,重做显卡肯定OK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不管BIOS事

网友:
显卡问题吧。查下看看。

网友(2015-04-29):
楼主 解决了么? 我遇到跟你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2016-11-11):
你这是显卡没有焊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