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蓝屏原因及蓝屏代码解析汇总

楼主(2015-03-29):
电脑蓝屏怎么办?电脑蓝屏是什么原因?电脑蓝屏原因及蓝屏代码解析汇总
  25个可能导致电脑蓝屏的原因:
  1、在同一个硬盘上安装太多的操作系统会引起系统死机。
  2、CPU、显示卡等配件不要超频过高,要注意温度,否则,在启动或运行时会莫名其妙地重启或死机。
  3、在升级BIOS之前,应确定所升级的BIOS版本,同时应先保存一下原先的版本,以免升级错误而使系统无法启动。
  4、BIOS设置要恰当,虽然建议将BIOS设置为最优,但所谓最优并不是最好的,有时最优的设置反倒会引起启动或者运行死机。
  5、最好配备稳压电源,以免电压不稳引起死机。
  6、如果有条件的话,加装一个UPS,使电脑在停电后不会造成死机。
  7、对来历不明的软盘和光盘,不要轻易使用,对E-mail中所附的软件,要用KV300、瑞星等杀毒软件检查后再使用,以免传染病毒后,是系统死机。
  8、在应用软件未正常结束时,别关闭电源,否则会造成系统文件损坏或丢失,引起自动启动或者运行中死机。对于Windows 老版本等系统来说,这点非常重要。
  9、在安装应用软件当中,若出现提示对话框“是否覆盖文件”,最好选择不要覆盖。因为通常当前系统文件是最好的,不能根据时间的先后来决定覆盖文件(除非你对文件的时间很在意)。
  10、在执行磁盘碎片整理的时后,不要运行大型应用软件,否则引起死机。
  11、设置硬件设备时,最好检查有无保留中断号(IRQ),不要让其他设备使用该中断号,否则引起IRQ冲突,从而引起系统死机。
  12、在加载某些软件时,要注意先后次序,由于有些软件编程不规范,在运行是不能排在第一,而要放在最后运行,这样才不会引起系统管理的混乱。
  13、在运行大型应用软件时(如OFFICE 2000),不要在运行状态下退出以前运行的程序,否则会引起整个Windows系统的崩溃。
  14、在内存较小的情况下(如4MB-16MB),最好不要运行占用内存较大的应用程序,否则在运行时容易出现死机。建议在运行这些程序时应及时保存当前正在使用的文件。
  15、对于系统文件或重要文件,最好使用隐含属性,这样才不致于因误操作而删除或者覆盖这些文件。
  16、修改硬盘主引导记录时,最好先保存原来的记录,防止因修改失败而无法恢复原来的硬盘主引导记录。
  17、最好少用软件的测试版,因为测试版在某方面不够稳定,在使用后会使系统无法启动。
  18、在Windows中尽量不要运行16位应用程序,因为16位的应用程序会与Windows中的32位应用程序产生冲突,从而引起死机或无法启动。
  19、在更换电脑配件时,一定要插好,因为配件接触不良会引起系统死机。
  20、尽量不要使用盗版的软件,因为这些软件里隐藏着大量病毒,一旦执行,会自动修改你的系统,使系统在运行中出现死机。
  21、在机箱中,可能蕴藏了大量的灰尘,灰尘若接触了配件的电路,会使系统不稳定或死机。
  22、在卸载软件时,不要删除共享文件,因为某些共享文件可能被系统或者其他程序使用,一旦删除这些文件,会使应用软件无法启动而死机,或者出现系统运行死机。
  23、用杀毒软件检查硬盘期间,不要运行其它的应用程序,以防止系统死机。
  24、在上网的时候,不要一次打开太多的浏览窗口,导致资源不足,引起死机。
  25、在关闭计算机的时候,不要直接使用机箱中的电源按钮,因为直接使用电源按钮会引起文件的丢失,使下次不能正常启动,从而造成系统死机。
  windows蓝屏错误代码汇总:
  0 0x00000000 作业完成。
  1 0x00000001 不正确的函数。
  2 0x00000002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档案。
  3 0x00000003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路径。
  4 0x00000004 系统无法开启档案。
  5 0x00000005 拒绝存取。
  6 0x00000006 无效的代码。
  7 0x00000007 储存体控制区块已毁。
  8 0x00000008 储存体空间不足,无法处理这个指令。
  9 0x00000009 储存体控制区块地址无效。
  10 0x0000000A 环境不正确。
  11 0x0000000B 尝试加载一个格式错误的程序。
  12 0x0000000C 存取码错误。
  13 0x0000000D 资料错误。
  14 0x0000000E 储存体空间不够,无法完成这项作业。
  15 0x0000000F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磁盘驱动器。
  16 0x00000010 无法移除目录。
  16 0x00000010 无法移除目录。
  17 0x00000011 系统无法将档案移到 其它的磁盘驱动器。
  18 0x00000012 没有任何档案。
  19 0x00000013 储存媒体为写保护状态。
  20 0x00000014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装置。
  21 0x00000015 装置尚未就绪。
  22 0x00000016 装置无法识别指令。
  23 0x00000017 资料错误 (cyclic redundancy check)
  24 0x00000018 程序发出一个长度错误的指令。
  25 0x00000019 磁盘驱动器在磁盘找不到 持定的扇区或磁道。
  26 0x0000001A 指定的磁盘或磁盘无法存取。
  27 0x0000001B 磁盘驱动器找不到要求的扇区。
  28 0x0000001C 打印机没有纸。
  29 0x0000001D 系统无法将资料写入指定的磁盘驱动器。
  30 0x0000001E 系统无法读取指定的装置。
  31 0x0000001F 连接到系统的某个装置没有作用。
  32 0x00000020 The process cannot access the file because it is being used by another process.
  33 0x00000021 档案的一部份被锁定, 现在无法存取。
  34 0x00000022 磁盘驱动器的磁盘不正确。 请将 %2 (Volume Serial Number: %3) 插入磁盘机%1。
  36 0x00000024 开启的分享档案数量太多。
  38 0x00000026 到达档案结尾。
  39 0x00000027 磁盘已满。
  50 0x00000032 不支持这种网络要求。
  51 0x00000033 远程计算机无法使用。
  52 0x00000034 网络名称重复。
  53 0x00000035 网络路径找不到。
  54 0x00000036 网络忙碌中。
  55 0x00000037 The specified network resource or device is no longer available.
  56 0x00000038 The network BIOS command limit has been reached. 57 0x00000039 网络配接卡发生问题。
  58 0x0000003A 指定的服务器无法执行要求的作业。
  59 0x0000003B 网络发生意外错误。
  60 0x0000003C 远程配接卡不兼容。
  61 0x0000003D 打印机队列已满。
  62 0x0000003E 服务器的空间无法储存等候打印的档案。
  63 0x0000003F 等候打印的档案已经删除。
  64 0x00000040 指定的网络名称无法使用。
  65 0x00000041 拒绝存取网络。
  65 0x00000041 拒绝存取网络。
  66 0x00000042 网络资源类型错误。
  67 0x00000043 网络名称找不到。
  68 0x00000044 超过区域计算机网络配接卡的名称限制。
  69 0x00000045 超过网络 BIOS 作业阶段的限制。
  70 0x00000046 远程服务器已经暂停或者正在起始中。
  71 0x00000047 由于联机数目已达上限,此时无法再联机到这台远程计算机。
  72 0x00000048 指定的打印机或磁盘装置已经暂停作用。
  80 0x00000050 档案已经存在。
  82 0x00000052 无法建立目录或档案。
  83 0x00000053 INT 24 失败
  84 0x00000054 处理这项要求的储存体无法使用。
  85 0x00000055 近端装置名称已经在使用中。
  86 0x00000056 指定的网络密码错误。
  87 0x00000057 参数错误。
  88 0x00000058 网络发生资料写入错误。
  89 0x00000059 此时系统无法执行其它行程。
  100 0x00000064 无法建立其它的系统 semaphore。 101 0x00000065 属于其它行程专用的 semaphore.
  102 0x00000066 semaphore 已经设定,而且无法关闭。
  103 0x00000067 无法指定 semaphore 。
  104 0x00000068 在岔断时间无法要求专用的 semaphore 。
  104 0x00000068 在岔断时间无法要求专用的 semaphore 。
  105 0x00000069 此 semaphore 先前的拥有权已经结束。
  106 0x0000006A 请将磁盘插入 %1。
  107 0x0000006B 因为代用的磁盘尚未插入,所以程序已经停止。
  108 0x0000006C 磁盘正在使用中或被锁定。
  109 0x0000006D Pipe 已经中止。
  110 0x0000006E 系统无法开启指定的 装置或档案。
  111 0x0000006F 档名太长。
  112 0x00000070 磁盘空间不足。
  113 0x00000071 没有可用的内部档案标识符。
  114 0x00000072 目标内部档案标识符不正确。
  117 0x00000075 由应用程序所执行的 IOCTL 呼叫 不正确。
  118 0x00000076 写入验证参数值不正确。
  119 0x00000077 系统不支持所要求的指令。
  120 0x00000078 此项功能仅在 Win32 模式有效。
  121 0x00000079 semaphore 超过逾时期间。
  122 0x0000007A 传到系统呼叫的资料区域 太小。
  123 0x0000007B 文件名、目录名称或储存体卷标语法错误。
  124 0x0000007C 系统呼叫层次不正确。
  125 0x0000007D 磁盘没有设定卷标。
  126 0x0000007E 找不到指定的模块。
  127 0x0000007F 找不到指定的程序。
  128 0x00000080 没有子行程可供等待。
  128 0x00000080 没有子行程可供等待。
  129 0x00000081 %1 这个应用程序无法在 Win32 模式下执行。
  130 0x00000082 Attempt to use a file handle to an open disk partition for an operation other than raw disk I/O.
  131 0x00000083 尝试将档案指针移至档案开头之前。
  132 0x00000084 无法在指定的装置或档案,设定档案指针。
  133 0x00000085 JOIN 或 SUBST 指令 无法用于 内含事先结合过的磁盘驱动器。
  134 0x00000086 尝试在已经结合的磁盘驱动器,使用 JOIN 或 SUBST 指令。
  135 0x00000087 尝试在已经替换的磁盘驱动器,使 用 JOIN 或 SUBST 指令。
  136 0x00000088 系统尝试删除 未连结过的磁盘驱动器的连结关系。
  137 0x00000089 系统尝试删除 未替换过的磁盘驱动器的替换关系。
  138 0x0000008A 系统尝试将磁盘驱动器结合到已经结合过之磁盘驱动器的目录。
  139 0x0000008B 系统尝试将磁盘驱动器替换成已经替换过之磁盘驱动器的目录。
  140 0x0000008C 系统尝试将磁盘驱动器替换成已经替换过之磁盘驱动器的目录。
  141 0x000000 系统尝试将磁盘驱动器 SUBST 成已结合的磁盘驱动器 目录。
  142 0x0000008E 系统此刻无法执行 JOIN 或 SUBST。
  143 0x0000008F 系统无法将磁盘驱动器结合或替换同一磁盘驱动器下目录。
  144 0x00000090 这个目录不是根目录的子目录。
  145 0x00000091 目录仍有资料。
  146 0x00000092 指定的路径已经被替换过。
  147 0x00000093 资源不足,无法处理这项 指令。
  148 0x00000094 指定的路径这时候无法使用。
  148 0x00000094 指定的路径这时候无法使用。
  149 0x00000095 尝试要结合或替换的磁盘驱动器目录,是已经替换过的的目标。
  150 0x00000096 CONFIG.SYS 文件未指定系统追踪信息,或是追踪功能被取消。
  151 0x00000097 指定的 semaphore事件 DosMuxSemWait 数目不正确。
  152 0x000000 DosMuxSemWait 没有执行;设定太多的 semaphore。
  153 0x00000099 DosMuxSemWait 清单不正确。
  154 0x0000009A 您所输入的储存媒体标 元长度限制。
  155 0x0000009B 无法建立其它的执行绪。
  156 0x0000009C 接收行程拒绝接受信号。
  157 0x0000009D 区段已经被舍弃,无法被锁定。
  158 0x0000009E 区段已经解除锁定。
  159 0x0000009F 执行绪识别码的地址不正确。
  160 0x000000A0 传到 DosExecPgm 的自变量字符串不正确。
  161 0x000000A1 指定的路径不正确。
  162 0x000000A2 信号等候处理。
  164 0x000000A4 系统无法建立执行绪。
  167 0x000000A7 无法锁定档案的部份范围。
  170 0x000000AA 所要求的资源正在使用中。
  173 0x000000AD 取消范围的锁定要求不明显。
  174 0x000000AE 档案系统不支持自动变更锁定类型。
  180 0x000000B4 系统发现不正确的区段号码。
  182 0x000000B6 操作系统无法执行 %1。
  182 0x000000B6 操作系统无法执行 %1。
  183 0x000000B7 档案已存在,无法建立同一档案。
  186 0x000000BA 传送的旗号错误。
  187 0x000000BB 指定的系统旗号找不到。
  188 0x000000BC 操作系统无法执行 %1。
  189 0x000000BD 操作系统无法执行 %1。
  190 0x000000BE 操作系统无法执行 %1。
  191 0x000000BF 无法在 Win32 模式下执行 %1。
  192 0x000000C0 操作系统无法执行 %1。
  193 0x000000C1 %1 不是正确的 Win32 应用程序。
  194 0x000000C2 操作系统无法执行 %1。
  195 0x000000C3 操作系统无法执行 %1。
  196 0x000000C4 操作系统无法执行 这个应用程序。
  197 0x000000C5 操作系统目前无法执行 这个应用程序。
  1 0x000000C6 操作系统无法执行 %1。
  199 0x000000C7 操作系统无法执行 这个应用程序。
  200 0x000000C8 程序代码的区段不可以大于或等于 64KB。

网友:
辛苦了,但是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好是好东西,可要是有对应的解决办法,才是真的好啊

网友:
类似资料 百度有很多 ;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