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78不充电

楼主(2015-03-29):
充电芯片isl6259电阻R7052旁边有个晶体小芯片被我吹掉了。这个芯片是什么作用的。不装可以吗。求解答。

网友:
不装能亮机?

网友A:
查下电路补上去吧,这玩意缺不得

网友:
那个好像是S3开启信号吧

网友:
玻璃管,六针的,都有用,上次我焊KBC吹得一个接触不良了

网友:
不装可以亮机,就是不充电。

网友B:
可以亮机,就是不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电路补上去吧,这玩意缺不得

不知道什么型号了。

网友:
没个图谁能知道啊什么作用的!若不装可以的当初设计有它不是多此一举吗?

网友:
找个电路图慢慢搞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亮机,就是不充电

那就应该是充电电路上的了,适配器能用吗?还是电池不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就应该是充电电路上的了,适配器能用吗?还是电池不能用

适配器可以开机,就是不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适配器可以开机,就是不充电。

那就用适配器好了,反正电池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
长见识了   感谢楼主分享  又学会一招

网友:
还是找一个不上,肯定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