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宝代工LA_4211P待机0.013A,触发到0.025A故障

楼主(2015-03-29):
观察主板上有动过,进液等现象。用万用表测主板上的关键测试点公共点486欧,分组供电电感,CPU电感对地阻值都正常。说明主板无明显短路现象。接上可调电源0.013A,按下开关电流上到0.025A停止了。测EC发出的PBTN_OUT#按下开关有跳变,

EC的第14脚3.3V。

EC收到此信号,一般会发出信号去开启内存供电。用表一测,内存供电居然就出来了1.8V。

不对啊这么低的电流,断电测PQ21,PQ22的S极到G极之间击穿了。

换掉这两个管,再次上电还是到0.025A,不过几秒中后继续上到0.7-0.9-0.8亮机了。

网友:
内存不是1.8吗

网友:
1.8v一开机正常了不是吧

网友:
有点没看明白,上下管S和G极击穿怎么会有1.8V电压出来?

网友:
感觉楼主没有说明白,怎么通过1.8v判断两个场管被击穿了的

网友:
完全没看懂啊,你这是修的什么呢

网友:
是第3代的吗?

网友:
楼主,你确定吗?

网友:
感觉GS击穿是不可能出这个电的

网友:
楼主表达的意思是,时序出问题了,所以其它电压导致起不来吧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学习啦两个信号  还行

网友:
跟不上楼主步奏

网友:
哎哟 我的那个神啊 这样也行 水平有问题 没有看明白

网友:
短路的是什么呀,没说明白

网友:
有点晕,没看明白啊。

网友:
有补充说明下吗

网友:
好像都不是很明白的样子

网友:
不懂你讲的.上下管击穿还会内存供电啊

网友:
维修思路还是有的

网友:
楼主技术很不错啊,佩服佩服

网友:
神修了,看的一头雾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