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你还在为液晶电源管理芯片头疼吗?

楼主(2015-03-29):
众所周知,现在液晶电视已经普及。各大厂商,各种品牌,各种型号那叫一个争奇斗艳,所用的材料和配件更是琳琅满目。所以给现在的维修人员也带来了很大的困扰,有木有?估计买齐这些配件,咱都该包辆火车去拉了。本人就以这些年来维修液晶积累的一点经验来跟大家讨论一下电源管理IC的代换问题,如果大家觉得说的有道理,给点掌声,觉得我说的**不通的同志,请勿喷哦!
  进入正题:大家都知道现在就电源IC来讲,型号不下上万种,全部买齐根本不可能。就算备齐,上门维修也不可能带齐。那怎么办呢?代换,相信大家也都了解,现在的电源IC基本上都是8脚封装(注意:这里讨论的是8脚封装IC,你不要整个10几个脚的在那里捣鼓,代换不成功回来又骂我)MOS管一起封装在里面。其实8脚封装的电源IC就算你型号再怎么多再怎么变,它还是8个脚。只要注意电压,功率,脚位对号入座,基本上都能代换成功。下面说一下8脚IC电源的脚位功能
1MOS管D极(一般有1至4个脚组成,接开关变压器300V)
2接地
3启动端(此脚一般经过几个电阻接300V+)
4稳压(一般接光耦)
5反馈(接开关变压器反馈绕组)
6工作电压(该组电压一般是开关变压器反馈绕组经过一个整流滤波电路所得)
7保护(这个用的比较少,一般都是在外围增加几个元件来控制工作电压或稳压端)
大致就是以上说的这些。
   知道了脚位功能,下面来说一说具体的选材和操作。选用IC代换一般找脚位功能相似的(最少能对上一两个脚才好固定)这个度娘上搜索一下资料大把,我就不多说。选用功率相等或更大的,还有一个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启动电压和工作电压出入不能太大。
   具体操作的话其实也没多大技术含量,你只要根据两块芯片的资料脚位一一对号入座就行,换好以后试机的话最好断开保险,串上一个100W的灯泡(这样的话就算两块芯片不兼容也不会造成炸机),再把负载断开通电试机,通电后灯泡亮一下就灭了,再测量输出电压,电压正常的话,那恭喜你!电压偏高或偏低可以在取样电路做适当的调整。灯泡常亮,那么对不起!代换失败,我只能在这里个你献上一首刘欢老师的重头再来。其实代换失败还是比较少的,按照以上的方法代换成功率在百分之80以上。代换成功的同志先别得意,还有最后的一个环节——烤机,基本上烤个4-5个小时芯片温升正常以后,你可以收大洋了!!

网友A:
这些东西都哪里来的?蛮有用的

网友:
非常棒的帖子加分,我往往遇到300V大电容有电后级没电得就放弃了   直接改板,看了你的帖子眼睛一亮啊

网友:
问一下取样电路指的是后级光耦 1脚还是2脚那边的反馈电路上的那些4.7K的电阻吗??还是指前级的···可以指明我一下吗?谢谢

网友:
最好给找一个图细说一下吗?又或者我找一个图片来····你美图一下告诉我一下吗?

网友:
为何不用通用模块呢~~~~

网友:
通用模块是怎么一回事啊

网友:
淘宝上能买到   pwm  和场管做好的     东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些东西都哪里来的?蛮有用的

亲  能不出现在 我视线     就知道 刷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亲  能不出现在 我视线     就知道 刷分

我想掐死你!怎么老是找我麻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些东西都哪里来的?蛮有用的

这些东西屁用都没有

网友:
这都是基础中的精髓哦~感谢分享~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些东西屁用都没有

那得看给谁用,对于你这般高手当然无用,新手,还是相当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得看给谁用,对于你这般高手当然无用,新手,还是相当啊

极少楼是可以代换的,如果真的这么容易改何须似楼主说的有万种芯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极少楼是可以代换的,如果真的这么容易改何须似楼主说的有万种芯片

这个肯定哪里复制过来 的,所以需要是真实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肯定哪里复制过来 的,所以需要是真实 啊

有一些芯片没有在手时,的确可以使用其他芯芯片改,甚至可以不必有2个相同引脚以上.这些又不是没有试过
可以说是相当麻烦的,每种芯片的启动电路不太一样,工作频率不一样,所以改用芯片后外转的电路元件相应也要改要,RC脚的元件,以及反馈元件都不一样.当对更换芯片的引脚功能不熟悉时,如果马马虎虎改一下,轻时会出现瞬间有电压输出,或无输出,严重或者会使芯片烧穿,甚至引起芯片外围去路大面烧坏,如实在是难以购习原芯片,或者烧坏原型号时可以心情发挥一下自己的耐心,特别是上门维修时,暂时的没有芯片而改动,下一次维修时将是您苦难的开始...不信您以后可以经常试一试 看看到时是不是要更换新电源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肯定哪里复制过来 的,所以需要是真实 啊

不要电源芯片坏了,就想着用楼主板讲了,改用VIPER12A,就是5-8脚连300V,其他外围什么特别简单的等,有这么容易,人家通通设计成简单的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肯定哪里复制过来 的,所以需要是真实 啊

东西是死的,人是富有想象力,东西也是人创造的,要改是可以成功的,得看你知识有多少了,别怪浇您冷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 要分 我 都给你加了 你也不意思下我
今天没分了!下次吧

网友:
不错,就是要慢慢调试

网友:
模块也不贵,还不如直接换模块了

网友:
上门维修是件麻烦事,我从不上门修这东西,宁可拿回去修再送上门,另外有些芯片并不是那么容易代换的,如果硬要代那就跟造个新板差不多了。

网友:
我一直都是换电源板,迅维淘宝店,大量有货,又不贵,这医疗所毛病,
可以说我能秒杀.............

网友:
有些道理,关键是想查到芯片资料不容易,

网友:
有点复杂。。。。。。。。。。

网友:
有万能模块卖呀。很好用的,也便宜

网友:
楼主通过实践已走出被神秘笼罩的怪圈。

网友:
这模块我用了两年,感觉很方便也很稳定啊,好像几乎没什么返修,刚出来时是12块,买了一大堆,现在才3块,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