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液晶电视十个维修经验

楼主(2015-03-29):
液晶电视十个维修经验
1.开机液晶屏背景为绿色、红色或其他非黑色背景,主要检査屏线。一般都是屏线接触不良引起。

2.开机黑屏,电源指示灯不亮,主要检査电源板供电部分,先査是否有+5V(12V),接着査主板上供电IC是否损坏或接触不良。建议用通用电源 板试机,能快速判断是电源部分坏,还是主板坏。

3.液晶开关电源电解电容,要求低阶质损耗,高频率耐高温的,用普通电解电容易发热,标有M.SMG.R.HG.RSH.KMF.RJJ.NHG均可。

4.开机出现画面不启动,连开两次才能启动,主査复位电位是否工作正常,以及I2C总线 。
5.按键不起作用,主要査按键板上的按键和主板之间的连线,各按键的上拉电阻是否正常,还有CPU按键脚对地短路了也会产生。

6.图像异常,有竖线等,主要检査LVDS插座、LVDS连接线是否正常、DDR存储器、以及信号排阻焊接是否良好。

7.菜单异常,调到菜单一项无显示并死机,一般都是程序所引起的,将FLASH重写即可。

8.开机屏幕点亮一下就黑屏,有伴音,说明高压板的供电24V(或12V)、背光开机电压5V都有的,要没有电压的话,不会点亮。亮了保护,一般 变压器坏的多,其次是场效应管或IC。

9.出现开机一个小时后花屏(马赛克),伴音正常,此现象第一个是数字板不良(过孔不通或IC接触不好);第二个是机子连线接触不好。

10.屏一亮就息时,观察一下是局部亮还是整屏亮一下,如果是局部亮,那屏、灯管可能坏,如果是整屏亮,那故障就在高压板上査找.

网友:
新手教材啊

网友:
修液晶电视的初步观察法!

网友:
多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
哈哈,这是上门服务的必查项目,简单实用

网友:
不错,适合新手......

支持 反对

网友:
适合新手......

网友:
相当不错,谢谢提供

网友:
相当不错,谢谢提供,学习了

网友:
好经验啊    收藏了

网友:
刚刚接触呀  很实用的检测方法

网友:
自己的显示器坏了,,,,看来需要学习下修理技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