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宏基v203hv显示:无信号

楼主(2015-03-29):
刷了资料OK!但把电源关了又开又这不行了。求解!

网友:
换个ROM芯片。

网友:
试一下看行不行

网友:
            換芯片吧

网友:
换芯片刷 清空24程序

网友:
我多想说,没查主机吧。   这需要刷程序啊

网友:
找完所有的板都没有这么大的容量!想问一下,能不用能主板上的代换?

网友:
加焊主芯片试试

网友A:
这明显的RGB行场问题。  先排除VGA上拉(不知道那是个管子还是电阻,不过经常坏)是否对地,驱动板VGA口打RGB行场阻值,看哪个异常跑线。拆掉o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明显的RGB行场问题。  先排除VGA上拉(不知道那是个管子还是电阻,不过经常坏)是否对地,驱动板VGA口打R ...

高深了点~`````看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深了点~`````看不明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高深了点~`````看不明白

驱动板 vga接口位置拍个照片

网友:
就是13 14行场信号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 vga接口位置拍个照片

网友:
VGA口上方有两个三极管容易坏,RGB信号过不来,换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