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330换南桥后南桥发烫 不能用手摸机器能点亮

楼主(2015-03-29):
联想Y330换南桥后南桥发烫 不能用手摸机器能点亮     不知道哪里会引起南桥发烫呢    南桥供电都有也是  外设全部取掉还是一月 求大神  解救

网友A:
查查南桥缺不缺供电。

网友:
再换南桥试试,估计还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查南桥缺不缺供电。

不要考虑南桥  南桥换了3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考虑南桥  南桥换了3个

南桥的外部工作条件查一下,供电方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查南桥缺不缺供电。

如果缺电压,机器也不会亮呀,,,

网友:
南桥缺辅助供电,一般不影响亮机,但桥会发烫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没有遇到过   遇到过的是做短路了   会发烫  但是不亮机

网友:
感觉像是却电压  你所有的桥供电查一遍。

网友:
南桥周围的小零件,电容有没漏电

网友:
微短吗,有可能

网友:
我记得老师说过桥发烫除了是桥问题还可能是桥电压那边有问题.
上次看一个帖子也是..没直接做桥...是桥电压出问题..修了电阻还是电容来着.
就好了..具体我也不太清楚..那个帖子也没找到呢...看下图纸对下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