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索尼SVE151C11T主板烧穿待机大电流维修一例

楼主(2015-03-29):
机器型号:索尼SVE151C11T
板号:广达DA0HK5MB6F0
故障类型:二修进水机上电0.1A大电流短路

维修过程:
接到机器后取下主板,目测保护隔离保护管被人拆了,而且焊盘已经烧烂掉.修的时候没拍图,不好意思,3V\5V的PU102待机芯片也被拆了没装,还有几个小管没装.

于是给全板电感打一下对地阻值,发现均无短路情况,先补齐缺得件后准备上电,上电后发现待机电流0.1A,触摸PU102待机芯片发烫,3V\5V均没有,经测量原来是3VRTC存在短路现象

懒得去找了,直接用2.5V烧吧,发现PU112发烫

更换之,更换的过程中发现这个PQ269小管上面鼓包了, 找不到这样的件, 不知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PQ269的1脚2脚与正常的N管顺序是颠倒的呢,  于是我找了个普通N管"躺着"焊上去,这里的躺着是反着放.
再次上电,待机0.0079A,  去测3V 5V正常,但是过了5秒中待机就变成了0.0030A,此时3V 5V消失, 按开关键0.0128A就又掉回到了0.0030A,看起来应该是保护,实际上不是,这是一种"省电"措施,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待机芯片的 3V 5VEN均是EC_WAKE_ON这个信号来控制

经追查这个信号由KBC发出,由+3VPCU上拉,掉电后3VPCU还存在,也就是说是KBC将其所拉低,所以这个是没问题的.

此时维修陷入困境,无短路,该补的件也补了,  按进水的思路来修我应该洗一下板,  试试吧,   洗完后上电触发至0.9A  -  1.1A   -  1.2A   -  1.6A   -  1.25A这是亮机的节奏,接屏一看果然亮机.     于是我想看看在3V 5V关闭的情况下上电正常不正常,   待机到0.0030A后按触发键同样跑至1.25A亮机,   接硬盘测试进系统正常,故障修复,维修完成.

网友A:
用烧鸡大法时,楼主是从多少伏试起呢,是用手摸的吗?

网友:
3V 5V关闭的情况下上电正常不正常, 啥意思?

网友:
楼主,还是洗洗更健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烧鸡大法时,楼主是从多少伏试起呢,是用手摸的吗?

3.3V我就直接上2.5V    手摸大概发烫位置后刷上点焊油看哪里冒烟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