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70R5E BA41-02176A rev1.0

楼主(2015-03-29):
此机为同行拿过来的进水极,进水严重地方为CPU供电部分已处理,对地无短路,开机电流上到0.5多,找不到对应图纸,CPU供电芯片为ISL95836,将此芯片18脚连接的电阻拆掉电流能上到0.7,此时测CPU旁边一电感也有电了

补充内容 (2015-3-30 11:32):
加焊cpu供电芯片后且刷BIOS后,测25M晶振波形频率正常、MINI-PCIE 22脚3v正常 示波器测系统SPD 5  6脚瞬间有波形,无显卡供电,怀疑内存有问题,换内存后亮机。

网友:
加焊cpu供电芯片后且刷BIOS后,测25M晶振波形频率正常、MINI-PCIE 22脚3v正常 示波器测系统SPD 5  6脚瞬间有波形,无显卡供电,怀疑内存有问题,换内存后亮机。

网友:
这台是开机后有3v 5v吗,我这边一台是开机0.006就掉了,但是没有3v 5v啊,

网友:
我这里直接就没有3V 5V

网友:
那你中要看下芯片的主供电   开关啊  vid   睡眠信号那些把   直接就不知道了  牛

网友:
楼主说的好简单啊

网友:
上淘宝看下有没这图纸卖。

网友:
要没有就只能找些类似的将就了

网友:
三星图纸罪难找了

网友:
三星图纸不好找的啊

网友:
这可以给力啊,有始有终

网友(2015-05-10):
我这有一台进水的    IO 氧化  3 v  5 v   麻烦哪位大哥 看看3v 5v 芯片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