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屏的升压电路是如何升压的大神们可以上张图纸细说下嘛??

楼主(2015-03-29):
                                          还有自己如何改造高压开启的3.3V开启信号呢······具体用什么芯片或者三极管之类的。可以图标一下嘛

网友A:
信号开启三极管进芯片,芯片控制变压器升压,开关信号可拉个供电3。3V中间接个10K电阻,以此防止烧坏其它电路

网友B:
屏背光分LCD和LED,两种电路完全不同,不知道你需要的是哪种?

网友C:
坛子里找找类似资料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背光分LCD和LED,两种电路完全不同,不知道你需要的是哪种?

这样的吗·····屏的电路不是一样的啊·,,,我就是想知道5V上来屏后是怎么升压到12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信号开启三极管进芯片,芯片控制变压器升压,开关信号可拉个供电3。3V中间接个10K电阻,以此防止烧坏其它电 ...

我的情况是这样的···我平时遇到哪些没有开启信号的,跑线是经过电阻和去到三级管的C极的 往后的就不知道怎么弄了,,我是想能不能自己用一个三极管或者芯片之类的 做一个开启的信号提供高压开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坛子里找找类似资料看看吧

有是有····但是我只看懂了它大概的步骤,具体的要具备什么条件它才会升压

网友:
还有我今天遇到一个 LG M19MWW3 好像是这个屏号的 屏上面 在升压这一块的电路中····应该是升压芯片周片的小电阻有5个是短路的··我逻辑板上面的大芯片和小的三极管啊之类全部都拆了还是短路···但是我用可调电压烧它并没有短路的,我强制一个5V电压到电感上去屏有显示了但是全部是线纹花屏这样的 请问一下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屏内部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