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300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5-03-29):
本人新手一枚,今天修联想B300一体机,故障描述:不通电
维修过程:接电流表,有0.01A待机电流,查有3.3v,5v,开关也有3.3v电流,按开关不触发:
先刷了个bios,试开机,还是不触发:
量IO ITE8721F,第75脚,有开关跳变信号,第72脚,有信号发出到南桥,第71脚,无南桥发出的接受信号;
南桥无发热现象,考虑用热风枪加焊南桥,加焊后还是原样:
查讯维论坛,说联想g41卡logo,不触发,大多是南桥坏或南桥晶振不起振引起,查南桥晶振,有电压;
考虑换南桥,前几天刚好植了个一模一样的南桥,果断换南桥,换后,直接开机。

网友:
原来通病一体机也适用……

网友:
原来通病一体机也适用…

网友:
水平很高呀,我碰到桥坏,直接换机

网友:
一体机是笔记本跟台式机相互结合的主板

网友:
这么直接看到 啊

网友:
联想G41看来南桥坏的很多啊

网友:
我也碰到了一个不触发的 看样子也要干南桥了 不知道加焊会好不

网友:
楼主如有照片就更好了.............

网友:
联想的主板比较多坏南桥的。

网友:
帖子发错地方啦··这是液晶维修的

网友:
查查波形正常吗

网友:
这款机子,南桥特容易坏

网友:
一般我直接换板。

网友:
  今儿 才 换了个b350 一体机机的ips屏    换了后屏效果不怎么样!  都不晓得 客户满意不!

网友:
没图片,看文字很累的。

网友:
一体机,不好修。没图

网友:
现在咋个南桥坏的这么多呢

网友:
修到南桥的时候,我就是换板子咯。。。。。。不会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