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TAR/映泰] H61MH又捡漏了!

楼主(2015-03-29):
一块映泰H61MH主板,放了很久,今天没事干就拿来练练。结果从一点过搞到晚上九点过,把我搞惨了!!!
上了个1155的假负载,通电掉电,等一会儿又通电立马又掉电。查跳线帽3v正常的,RTCRST#正常,通电一瞬间测量内存、桥、总线、CPU电压正常;掉电后测量PSON 4点几伏,找来找去,查来查去换了个IT8728F,再试一样的现象。啥都是好的!

突然灵机一动,把假负载取了,再通电,不掉电了!!!尼玛什么情况。

上真cpu,不跑码,目测主板发现有划痕,上体显观察,发现断线一根。焊接好后,跑码啦!!!

网友:
哇,楼主你这设备也太夸张了吧,显微镜都用上了

网友A:
我修了个技嘉的H61是换桥修复的,你这个可能是缺信号引起的掉电,好实用的显微镜,是什么型号在哪买的,可以给个链接我吗?是不是自动对焦的?

网友B:
多少倍数的放大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了个技嘉的H61是换桥修复的,你这个可能是缺信号引起的掉电,好实用的显微镜,是什么型号在哪买的,可 ...

应该不是缺啥掉电,我整完了又上假负载试,还是开机掉电!显微镜淘宝淘的一个奥林巴斯,三百多吧没有目镜,没有支架,后面又淘了一对10倍的目镜,后面又收了个高级支架,自己焊了个底盘,搞定了。

网友:
目镜是10倍的,还准备了一对20倍的,其实十倍的足够了,物镜是多大的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了个技嘉的H61是换桥修复的,你这个可能是缺信号引起的掉电,好实用的显微镜,是什么型号在哪买的,可 ...

连续可变焦的,很巴适!

网友:
我有一块主板也是这样,真u不掉,假负载就掉电。没问题

网友C:
你小子怎么天天可以捡漏啊

网友D:
1155的板子掉電的比較多

网友:
确实是捡漏了

网友:
楼主的显微镜给力,有机会也淘一个。

网友:
好主好运气。

网友:
幸运的一天!!!!!!!!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小子怎么天天可以捡漏啊

没有天天捡漏呀,没看到后面有一个硬茬吗?七彩虹的开机掉电,五秒后自动上电立即掉电,如此反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1155的板子掉電的比較多

就是,后面遇到了,还无从下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天天捡漏呀,没看到后面有一个硬茬吗?七彩虹的开机掉电,五秒后自动上电立即掉电,如此反复。

查4qin啊..

网友:
4p拔了一样的!!!

网友:
设备好高端,,膜拜

网友:
观察的仔细,不错

网友:
学习了,增长经验。

网友F:
修主板都用上那个电子放大镜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主板都用上那个电子放大镜了啊

不是三目电子显微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少倍数的放大镜

10倍目镜,物镜是20的?搞不太清楚

网友:
这个显微镜是亮点!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