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了个二手的hd5770独立显卡测下3D就死机黑屏

楼主(2015-03-29):
弄了个二手的hd5770独立显卡一测下3D就死机.黑屏时还有声。请问下各位老师还有修吗?是什原因造成这样的。刚不到一个多月.
显卡
黑屏

网友:
不开3D和高清电影可上网一般视频没问题. 有时出现VPU重l置.

网友:
显卡还是有问题的

网友:
你接手是一个月,但是在别人那已经用了好多年了,如果是没暗病的别人也不卖了,修是可以的,一般换显卡芯片可以修复,显卡芯片一般在120元左右还没算运费,考虑下吧

网友:
显卡有隐病吧

网友:
难说GPU出问题?

网友:
GPU散热器好吗

网友:
看看散热正常不

网友:
散热正常.重上过硅脂.

网友:
查gpu供电试试

网友:
是不是虚焊。

网友:
查gpu供电正常时是0.95V这样,画面变化时有升上1.25这样.变死机,这时电感别一边是1.1V.风扇高速转.
不懂为什电感另一边高电压从那来的.

网友:
BGA的问题吧,二手卡暗病比较多

网友:
请问三个核心电感的两边电压不一样?

网友:
BGA虚焊了就这样

网友:
二手的东西一般都是通病或有问题修过的,这便宜不好捡

网友:
应该是 显卡 GPU 虚焊造成的

网友:
那这个GPU加焊像传说中起泡吗。是蓝宝HD5770-512版本.

网友:
试验过修改BIOS降频和降压都无用.
刷个多个版本的BIOS一样无用. 电源385W.

网友:
你的显卡最好能找个原版的BIOS刷,因为有可能在你之前被别人耍过!
如果是原版的话改下降频,不要降压。
不行的话有软件测试下看看。
还不行测量各个电压正常不。
正常的话看波形,没示波器,就把上面的各个电源滤波电容换掉。
还不行加焊一遍GPU。
如果试过都不行一般都是GPU坏得多,不想研究就刷原版bios降频试试,量量电压,然后加焊!

网友:
显卡用的时间长了,发热量大烧出暗病了,只有换核芯才能彻底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