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mx615+投影不清楚

楼主(2015-03-29):
今天拿到几台机器,投出来画面不是很清楚,那种朦胧的感觉,调了聚焦都不行,偏暗,机器内部有点脏,镜头都是很干净,灯泡时间1000个小时,按理说不应该那么快坏,一个学校的几台一起坏,师傅们一般什么问题?我怀疑是不是灰尘进多了脏了导致的?!

网友:
老机子,镜头或者灯泡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明基2720 有点模糊清灰后,镜头好好的 聚焦跳不好,有点暗些。

网友:
是DMD芯片坏了,那个可以几百上千元的,看机器是用的是什么芯片吧在网上查下就知

网友:
刚才自己捣鼓,拆到一半继续不下去了,光路下不来,好难拆

网友:
算清理光了,效果有点,但是还是很朦胧感,看来还是要发维修站!!!

网友:
镜头坏了,之前一台也是发服务站换的镜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