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卡ALC662芯片可用那种代换

楼主(2015-03-30):
声卡ALC662芯片可用那种代换

网友:
这个与辅助电路有关,最好是原型号吧

网友:
海韵之恋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直接肥版上拆一个不就是了

网友:
这种芯片坏板上很多的没必要去找代用的

网友:
换之后最好是查查那个7805看有没有问题,那个也坏的多

网友:
拆了整个pci的简单!

网友:
最好原型号代换。

网友:
用883可以直接代换,以代换好几个了。

网友:
先查外围元件在换,有不少是外围造成的

网友:
这个芯片多的要命

网友:
脚位一样应该是可以代换的,但这芯片多了去。

网友:
用原型号代换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