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更换主板的PCI-E插槽和内存插槽

楼主(2015-03-30):
                     麻烦大家说下 更换PCI-E插槽和内存插槽 用什么设备方便 快捷。以前用850效率很低 不好拆

网友:
更换还是有点麻烦的

网友:
海韵之恋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用风枪换过但是不好换!

网友:
请大神支招吧

网友:
同意2L的方法

网友:
在没有专业的工具情况下,可以用偏口钳子掐碎了,然后用吸锡烙铁吸干净就可以了

网友A:
槽子都是用锡炉换的

网友:
这还不好换吗,拆的时候不用担心,装的时候更省心了

网友B:
楼主我们都用锡炉的

网友:
用钳子先减掉上面的胶。然后用热风枪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们都用锡炉的

把你用锡炉的方法图文并茂地发出来肯定受欢迎

网友:
用大风枪吹掉,在用吸枪吸通每个洞,前几天刚干了这么一件事,换了内存槽20分钟搞定

网友C:
要是主板大点,你锡炉放不进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要是主板大点,你锡炉放不进吧

买个大锡炉就行了嘛

网友:
用锡炉比较好换    用风枪温度不均匀

网友E:
你不知道有锡炉这个东西么。  妥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买个大锡炉就行了嘛

是不是网上卖的熔锡炉

网友:
我们换都是用锡锅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不知道有锡炉这个东西么。  妥妥的

我知道用锡炉但没见过什么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们都用锡炉的

楼主麻烦你把型号告说我 我看下 或者图片上传一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槽子都是用锡炉换的

关键是没看过 不知道你们用的是不是网上卖的熔锡炉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知道用锡炉但没见过什么样子

淘宝搜一下

网友:
一般 我换的时候是用的大功率的 风枪,取下之后用 吸锡枪把孔吸开 然后上插槽 焊接用烙铁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网上卖的熔锡炉

某宝一大堆,要好大,有好大,我整了一个,没整锡,光买锡都要78百的样子才装得满!

网友:
找万能的x宝啊。

网友:
只有锡炉最快,850要有耐心和技术,可以把坏的分几段拆,然后把孔搞通再上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