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三星显示器上半部分正常下半部分图像一直在跳

楼主(2015-03-30):
三星显示器上半部分正常下半部分图像一直在跳

网友:
兄弟,屏坏了,直接报废吧

网友:
不知道现在的屏有没有什么维修价值

网友A:
有没有刷下程序?刷完后再判屏死刑不晚

网友:
刷程序,检查屏线,判死刑!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刷下程序?刷完后再判屏死刑不晚

这个是假三星板子跟通用那种差不多。我上通用板子试了一样 ,屏的问题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大,我修了一堆长城M1931都是这个问题,屏坏了

网友:
直接就判断  屏幕问题 看来群众的眼睛还是血量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假三星板子跟通用那种差不多。我上通用板子试了一样 ,屏的问题

半个屏的好多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这两周我遇到两三台也没办法弄,哎,直接说屏坏,不知道真是不是屏

网友:
这样子的问题基本都是屏坏了~要是程序的问题的话 不会像你这样一半出问题的~

网友:
三星的闪屏门!

网友:
屏坏了,直接换了吧

网友:
反正我就没修好过

网友:
也没修好过,直接换新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