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943 19寸显示器看一会自动关机

楼主(2015-03-30):
三星943  19寸显示器看一会自动关机,关机后指示灯不亮,5V正常,必须拔掉电源再插上才能开机,电源板电容换了,重写了程序,还是不行,触摸按键的,万能板不好配

网友A:
重点检查触摸按键,跑线检查开关信号沿路的电容

网友B:
开机后拔下按键插头试试

网友C:
按键条直接拔掉看看过一会还关不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点检查触摸按键,跑线检查开关信号沿路的电容

谢谢我查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后拔下按键插头试试

谢谢,我先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键条直接拔掉看看过一会还关不关了

谢谢,拔了试试

网友:
要彻底解决故障,换个驱动板,

网友:
  去掉 按键板   在试试

        把按键 板上的 按键都换了   试试

                 也有可能是  驱动板的问题  哦

网友:
楼主按照上面的方法修好了吗?好了回复一下,大家分享!

网友:
按键,或者高压吧

网友:
黑屏的时候测线驱动板上的电压是否正常~5V 3.3V 1.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