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DE对拷时开始任务出现the drive does not support LBA mode or the ID drive w...

楼主(2015-03-30):
在做DE对拷时开始任务出现the drive does not support LBA mode or the ID drive was read incorrectly!错误,请问为什么?
ATA0,ATA1两个硬盘DRD和DRC都已经亮了,用移动硬盘倒可以做为目标盘。

网友:
盘没有就绪。或者就绪后没有获取到硬盘型号。

网友:
确定后断电加电再试下

网友:
是不是超过 1000G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