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开机“花屏”

楼主(2015-03-30):
客户报修一主机开机花屏,正常开机两三秒后(开机检测CPU、内存画面正常显示)出现如下图 ,由于是集成的显卡,二话不说直接清理内存条及插槽,故障依旧,换了个内存条也是如此,移除前置USB、音频接口、控制面板插线,官网下了个BIOS刷上,CAO,还是一样的问题。考虑是AMD的U,换个U,涛声依旧。最后更换了个测机电源,开机正常了,给客户报价后,装上新的电源,去年买了个表,问题又出来了,冷静了一下想到一点,换测机电源时光驱电源没接,而且光驱、IDE数据线会引起很多莫名的故障,移除光驱电源及数据线后开机正常了(换了条IDE线问题依旧)

网友:
旧的电源出的!!!!

网友:
一般是桥和内存,光驱的最多是卡在检测硬盘那个位置

网友:
受教了,排线引起的现象。我在想可能是IDE接口的故障

网友:
感觉有一点像显存

网友:
电压 带不动?

网友:
Β

woku136 -4

网友:
刚卡主了,发出去个字符!视我为灌水!我郁闷

网友:
排线的问题?

网友:
是电源输出功率不足吗

网友:
一般是桥和内存,加焊桥

网友:
换个vga\线

网友:
这个板是NV 单桥,直接干桥,不用多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烂板子直接换一个得了

我做维修不管客户用怎么样的电脑、怎样垃圾的配置,只要有钱赚就可以了。所有人都用好的板子那我们维修量从哪来??

网友:
NV单桥问题居多

网友:
为什么要换VGA线??????????????

网友C:
记得早期IDE数据线不良引起比这还严重的花屏呢!

网友:
电源有问题输入电压不稳定?

网友:
看到这样的问题,一般都是内存或者显卡,排线还没见过

网友:
直接干桥,不用多想。

网友:
NV的桥,最好加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做维修不管客户用怎么样的电脑、怎样垃圾的配置,只要有钱赚就可以了。所有人都用好的板子那我们维修量 ...

他的意思,你没懂,是说这种板子返修率高,NV桥太容易虚焊,而且还集成显卡!

网友:
对啊 单桥的NV  虚焊很多啊  手工不好或者散热不行  一个星期都顶不住的

网友:
是光驱坏了?遇见过进不了系统的是光驱问题!还有花屏啊!以后留意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记得早期IDE数据线不良引起比这还严重的花屏呢!

您的帖子很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网友:
我上次修到一个七彩虹的AMD的板上X240U的。故障和楼主的图片一样,原先以为是内存还有桥的问题。但是后来都不是。最后是SATA硬盘有坏道导致的。我把硬盘坏道修复然后屏蔽了,就好了。。提示一点:这个花屏是黑色和白色的两种颜色的花屏,我觉得有区别以前有彩色的花屏。

网友:
板子是不是单桥

网友:
这种问题比较像是显卡和内存条的问题,不过既然楼主已经排除了,只能找其他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