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电脑不开机

楼主(2015-03-30):
台式电脑 按开机键开不了机 要一直按住开机键才可以启动 放手就又关机了 一直按住的话就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请查触发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用户拿来我通电不开机我查到3V电池没有电,换新的上去,按开机键能开机,但松手又关机了,但短接开机键能正常使用!

网友:
那你用镊子启动试试!如若不行就修板吧!

网友:
吉祥的开机按钮坏了吧?

网友:
用户只拿的主板来,

网友:
我就是短接的是PSON和地能开机,但一放松手就关机了

网友:
按钮坏了吗,测试下吧

网友:
这是工控主板吗? 第一次看见这种主板!表示很惊讶!

网友:
这是什么主板  长得跟显卡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