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啊,救救我吧!

楼主(2015-03-30):
碰到一个笔记本装系统,一切顺利,可是系统装完鼠标键盘都动不了,但是通电,触摸板也没用,那就不是胸痛问题啊!换个系统还是这样,进BIOS键盘又有用!   哪位大师告知下!

网友A:
进PE能用不?进系统是死机了,还是键盘不能用?USB的能用不?进安全模式呢?

网友:
什么牌子?什么型号?说清楚好让大家帮你

网友:
PE,,,安全模式,,等等都去测试一下,,!!

网友B:
那你就得排除是不是触摸板的问题了!软件基本都没问题了!

网友C:
应该是驱动不对,重新卸载换个驱动

网友:
多半是死机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就得排除是不是触摸板的问题了!软件基本都没问题了!

触摸板有用的,装完系统就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PE能用不?进系统是死机了,还是键盘不能用?USB的能用不?进安全模式呢?

鼠标键盘触摸板都不能用,但之前都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驱动不对,重新卸载换个驱动

不应该是啊,重装了系统基本就跟系统不相干,大部分可以这么认为

网友:
肯定是ghost的系统。用安装版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应该是啊,重装了系统基本就跟系统不相干,大部分可以这么认为

有些系统带驱动,带的驱动不行,进系统卸载,重新手选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系统带驱动,带的驱动不行,进系统卸载,重新手选驱动

哦,这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