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28光驱冲突

楼主(2015-03-30):
昨天客户拿来一台三星R428..说是不开机..
一想..通病...爽了..打发走客户.拆机子.
找到电容一下KO ...然后开机   亮机..这个型号通病很多了.本来不打算发的.
结果开机的时候出问题了..开机故障..图示光驱问题,..当时还以为是光驱没插好..又拆了一次..
结果还是进不了系统...结果把光驱一拔..不连..顺利进系统..一插就进不了..实在不知道什么原因...
求方法啊...!!!

网友A:
光驱保险摘了,就可以了

网友:
是不是接口变形或是不良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驱保险摘了,就可以了

保险摘了是OK了.可是光驱就废了诶..!!

网友:
光驱排线接口的位置有一个三极管,换一下,或者直接干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