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LA-9981P 待机问题

楼主(2015-03-30):
VIN:供电正常  VREG3:有3.3V  VREG5 :5.1   EN1 EN2有3.3V开启,为什么还不出待机  VFB3 和VFB5都是0.2V .正常应该是2V 是什么原因,请教?

网友:
你怎么也得截个周边电路啊,3V不出?5V不出? 有的DELL本 待机不出5V的。

网友:
周边,看看还需要什么条件才开启,初步感觉像芯片问题,但是我换了三个

网友A:
测波形,看芯片有没有工作过

网友:
感觉还像是芯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波形,看芯片有没有工作过

老师,原来的模拟波波甩了之后,就一直没买,所以你说的测不了~~

网友:
所以今天还得进几片回来看看

网友B:
以前的老本子是待机就出3、5伏的,那是不受控的,现在有的待机直接不出出3、5伏,这是完全受控的,今后一些新机子都要求信号级别的维修,所以理论功夫还是不能少的,楼主你怎么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以前的老本子是待机就出3、5伏的,那是不受控的,现在有的待机直接不出出3、5伏,这是完全受控的,今后一些 ...

哎,现在时刻准备转行了~~~~没那精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哎,现在时刻准备转行了~~~~没那精力了

任何行业都免不了学习新的知识哦

网友:
我有台进水的和你一样

网友:
   多半都是芯片问题     51125 这个芯片爱坏

网友(2015-05-08):
你的机器后来修的怎么样了呀,我也有一台相同的机器相同的故障,线性的3.3和5V都有, 开启脚EN1和EN2都有电压,就是不输出,按开关一点反应也没有,可否交流一下呢?

网友:
我的机器也是进水的,现在3/5V时有时无,换了芯片也一样头疼啊!

网友:
bst脚呢  也得有电压啊?

网友:
自举升压的都没测,供电都没测完呢

网友:
把所有脚位全测一下,再对着芯片数据手册判断

网友:
先换个芯片看看!不行在修外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