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板载CPU进系统看电影玩视频就掉电,有什么帮助解决的吗?

楼主(2015-03-30):
G4板载CPU进系统看电影玩视频就掉电,有什么帮助解决的吗?

网友:
是电压负载吗?

网友A:
掉电的机器不好修、、

网友:
考虑下换CPU吧

网友B:
HP G系列的机器掉电,可以考虑加焊下显卡先。

网友:
解决了没,估计是显卡

网友C:
HP 这种板子修的最多了, 你先换个CPU试下, 还掉电就直接换IO, 百分之90都能好

网友:
楼上的,掉电与IO有关么?

网友:
有可能是CPU电源芯片

网友:
加焊一下cpu看看期待结果

网友:
估计是显卡的问题或者 散热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HP 这种板子修的最多了, 你先换个CPU试下, 还掉电就直接换IO, 百分之90都能好

先换cpu还不如先换ec

网友D:
没量出来啊,这问题都不知道那的电压影响,CPU电源IC也换了,显卡也换了,南桥也换了,现在问题如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电的机器不好修、、

是啊,现在显卡重做了,南桥换了,CPU回焊了,问题如故

网友:
你有换好过吗,我现在是南桥换了,显卡重做了,CPU回焊了,问题如故

网友:
引用 网友B:
HP G系列的机器掉电,可以考虑加焊下显卡先。

现在是显卡重做了,南桥换了,CPU加焊了问题如故

网友:
楼主测试温度了吗· 是高温引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量出来啊,这问题都不知道那的电压影响,CPU电源IC也换了,显卡也换了,南桥也换了,现在问题如故

咬牙一跺脚,跟客户说,换主板